[求助] SV线程的知识求助

楼主(2019-05-05):
今日在写验证平台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何根据宏来创建动态个数的线程?
例子:网上有一种做法,不知到正确与否
`define NUM 10

fork
  begin : isolating_thread
    for(int index=0;index<NUM;index++)begin : for_loop
      fork
      int idx=index;
        begin
            `ovm_do_on(sequence_inst,p_sequencer.my_sqr[idx]);
        end
      join_none;
    end : for_loop
  wait fork;
  end : isolating_thread
join
若不对,请大神详述这两个fork的作用,谢谢了。
在这里我又产生一种想法:
`define NUM 10

fork
  begin : isolating_thread
    genvar index;
    generate
       for(int index=0;index<NUM;index++)begin : for_loop
          int idx=index;
          begin:bit
             `ovm_do_on(sequence_inst,p_sequencer.my_sqr[idx]);
          end
       end : for_loop
    endgenerate
  end : isolating_thread
join
这种方法不知道会成功否?我也不知道怎么验证,实属惭愧,望大神给予意见,谢谢

网友A:
第一个例子中是isolating_thread中有10个子线程,isolating_thread与其它进程并行
第二个例子语法可能有问题,generate只在module program用过,不需要加fork join。可以把ovm_do_on改成一个等待时间和打印,跑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例子中是isolating_thread中有10个子线程,isolating_thread与其它进程并行
第二个例子语法可能有问 ...

感谢您的回答,
还有一个疑问:第一个例子中的10个线程是同时执行的吗?
再问一下:通常产生不定个数(个数可由宏改变)线程用什么办法?也是这种方法吗?

网友:
第一个用的是fork join_none,10个线程同时执行
不定个数线程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如果用generate NUM可以定义成parameter或宏,如果采用第一种且是一个task,NUM用参数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