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土问题:为什么自己画的电感做了电磁仿真之后还要算回LCR的模型甚至是分布参数的LCR模...

楼主(2019-05-05):
是不是跟尺寸有关系?
如果电感直径远远小于目标谐振频率的波长,是不是我直接用EM仿真得到的s参数做pss和pnoise就可以了?
是要做VCO和PLL。

另外就是怎么确定电感模型的拓扑结构,不同的画法肯定结构还是不同的吧?

刚开始搞射频电路,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用s参数文件跑pss/pnoise,在画完版图后跟capbank相连的时候电感通常都会做出很多抽头做电磁场仿真,建立rlc model太麻烦了
不过s参数文件在做时域仿真有的时候会有bug,有一个rlc model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s参数文件跑pss/pnoise,在画完版图后跟capbank相连的时候电感通常都会做出很多抽头做电磁场仿真 ...

多谢。
一般自己从s参数结果反推回去的RLC模型,也就是每个ind版图都得做一个模型对吧?感觉自己很难做到scalable的模型,应该也没有这么多时间……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最常见的电感/XFMR的话,有EDA工具。太复杂就只能你自己建模去拟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s参数文件跑pss/pnoise,在画完版图后跟capbank相连的时候电感通常都会做出很多抽头做电磁场仿真 ...

我想问的是,如果需要做RLC模型的话,是不是每画一个ind的layout,只要尺寸不同,就得建一个lump的RLC模型?一般自己是不追求做一个RLC的值能跟着ind版图的尺寸变化的模型,对吧?

另外请问有必要把lump RLC模型再拆分成比如十个小的RLC网络串联,做成distribute 的模型吗?
谢谢。

网友(点评):
做scalable的model不是说不能做,有这样的EDA,但是基本上designer用不上的。。。 大部分窄带通信没有必要拆成太多部分,拆两半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