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怎么仿真动态比较器的功耗?

楼主(2019-05-05):
我查了些资料,知道仿真功耗主要是通过仿真瞬态电流得到,可是就是不知道瞬态总电流怎么得到?如图所示,图中有6处提供了电源电压,难道这个图中的瞬态总电流指的是这6处流出的总的电流吗?

楼主:
寻求帮助

楼主:
各位大佬请帮帮我

网友:
瞬态电流。。你仿真瞬态,选择保存M9或者M12的D或者S端电流,然后仿真完看下波形,用函数求平均。这些简单的问题,问实验室师兄师姐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