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驱动下管的隔离环电位接最高点位,接地,接自身的drain三者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9-05-05):
驱动下管的隔离环电位接最高点位,接地,接自身的drain三者有什么优缺点?有大神的详细的资料介绍么?????????

网友A:
N管接VDD就漏电了兄弟 做高压接LOCAL 一般接地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管接VDD就漏电了兄弟 做高压接LOCAL 一般接地就可

驱动下关用的LDMOS,隔离环NBL接VDD为什么会漏电呢?求解惑!

网友B:
一般会包几层pnpn, P环接gnd,N环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会包几层pnpn, P环接gnd,N环接vdd

嗯嗯常规是这么接的,看过TI,美信的芯片,驱动下关LDNMOS的隔离环NBL是接GND的,就是不知道这样与接VCC有什么好处!!!

ldmos

ldmos

网友:
..四层三结的概念

网友(2021-06-22):
楼主驱动芯片下管LDMOS隔离环接VDD有遇到问题吗?

网友(2025-12-09):
引用 楼主:
嗯嗯常规是这么接的,看过TI,美信的芯片,驱动下关LDNMOS的隔离环NBL是接GND的,就是不知道这样与接VCC有 ...

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