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队列进行push_back时覆盖了之前的数据?

楼主(2019-05-05):
如图,每次push_back后,队列里全部数据都变了。
代码如下,实在想不通,数据的类型都是一个transaction。

网友A:
mdl_queue的代码能贴出来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l_queue的代码能贴出来看下吗

上面的代码是在scoreboard中的。mdl_queue是一个transaction类型,该transaction只包含了一个logic [12:0] ro_data_sync.

mdl 接收的是一个rand出来的数据,直接发给scoreboard.
mdl_queue 定义如下:
transaction 定义如下:

网友B:
应该是你get出来的是同一个指针(取决你前级模块的实现),保险起见这里每次get后clone一下再放入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get出来的是同一个指针(取决你前级模块的实现),保险起见这里每次get后clone一下再放入队列 ...

谢答,确实从压入队列的是指针这个观点来讲就可以理解得通了。

网友C:
希望多贴一点代码,我这样写,没有复现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多贴一点代码,我这样写,没有复现你的问题

上面代码已经很完整了呀。主要问题我发现了,就是tr 用"get",“=”号赋值新的tr的时候,实际是把句柄赋过去了,所以用copy函数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9-07-25):
代码的意思是把同样的句柄(mdl_temp)push_back了好几次,每次push之前clone一份出来再push,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代码已经很完整了呀。主要问题我发现了,就是tr 用"get",“=”号赋值新的tr的时候,实际是把句柄赋过 ...

如果在 while(1) 后面,pack_mdl_in.get(mdl_temp)之前 添加   mdl_temp = new("mdl_new") 是不是也能解决问题?
我自己的做法一般是这样做的,每次都create新的tr。

网友:
你在get之后要copy一下,然后把copy出来的放入队列,否则每次get到新值时,之前传入的指针也会随着变化

网友(2024-02-07):
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没太理解这里说的 get 同样的指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get出来的是同一个指针(取决你前级模块的实现),保险起见这里每次get后clone一下再放入队列 ...

sorry,没有很明白,这里说的指针及前级模块的实现

可以再解释一下吗?麻烦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rry,没有很明白,这里说的指针及前级模块的实现

队列函数-push_back - 知乎 (zhihu.com) 感谢 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