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28nm工艺的蜂鸟E203处理器的逻辑综合与版图设计 这个怎么操作

楼主(2019-05-05):
老师给的大四毕设题目是这个 基于28nm工艺的蜂鸟E203处理器的逻辑综合与版图设计他说这个很简单,就是从github上面把rtl弄下来然后逻辑综合和版图设计就好,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入手,蜂鸟e203那么多代码,我不可能把soc全做了吧。。我有一个学姐做的是OpenSPARC T1-FPU 逻辑综合与版图设计 他说和这个类似

楼主:
用synopsys的dc和icc

网友:
这个是真的简单

网友:
兄弟 打扰你一下 你这个综合的怎么样了

网友A:
你们本科毕设就能接触到28nm的库?羡慕啊。。。
看这题目应该是只做core就可以了,确实不难的。。

网友(2019-10-2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库吗!急需!

网友B(2020-03-17):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库吗,我也正在做这个,一起搞起呀

网友(2020-05-07):
这个是真的简单?? My God, 你还没本科毕业就有28nm的工艺库了? 牛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A:
你们本科毕设就能接触到28nm的库?羡慕啊。。。
看这题目应该是只做core就可以了,确实不难的。。 ...

老哥,dc综合时只需要读取core.v就可以了吗,其他的.v不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库吗,我也正在做这个,一起搞起呀

老哥,做的怎么样了,能否请教一波

网友(2022-08-31):
工艺库,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SOC全做又能如何?E203也就CM0量级,外设很多还是送的。

网友(2024-04-22):
可以这样,先做逻辑综合,28nm建议采用dct模式进行逻辑综合,根据各部分的时序和面积情况对设计进行划分,如果规模不是很大可以作为模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