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各位大神帮忙,小弟这个LVS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9-05-05):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huofei.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eda/Documents/pdk/pdk_514/csmc0.5um/st02/huofei.sp ('huofei')
SOURCE NAME:              /home/eda/Documents/pdk/pdk_514/csmc0.5um/st02/huofei.src.net ('huofei')
RULE FILE:                /home/eda/Documents/pdk/pdk_514/csmc0.5um/st02/_calibre.xrc.a3.lvs_
CREATION TIME:            Sun May  5 06:31:44 2019
CURRENT DIRECTORY:        /home/eda/Documents/pdk/pdk_514/csmc0.5um/st02
USER NAME:                eda
CALIBRE VERSION:          v2011.2_34.26    Wed Jul 6 05:20:56 PDT 2011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huofei                        huofei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 LVS POWER NAME
   // LVS GROUND NAME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NO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n)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n)  l l 0
   TRACE PROPERTY  m(ln)  w w 0
   TRACE PROPERTY  m(ln)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n)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n)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p)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p)  l l 0
   TRACE PROPERTY  m(lp)  w w 0
   TRACE PROPERTY  m(lp)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p)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p)  l l 0
   TRACE PROPERTY  r(rw)  r r 0
   TRACE PROPERTY  r(rn)  r r 0
   TRACE PROPERTY  r(rp)  r r 0
   TRACE PROPERTY  r(ny)  r r 0
   TRACE PROPERTY  r(py)  r r 0
   TRACE PROPERTY  r(rl)  r r 0
   TRACE PROPERTY  r(h1)  r r 0
   TRACE PROPERTY  r(h2)  r r 0
   TRACE PROPERTY  c(cp)  c c 0
   TRACE PROPERTY  d(nd)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  a a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huofei
SOURCE CELL NAME:         huofei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14    *
Nets:              18        18
Instances:         16        16         MN (4 pins)
                ------    ------
Total Inst:        16        16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14    *
Nets:              14        14
Instances:          8         8         MN (4 pins)
                     4         0    *    SMN2 (4 pins)
                     0         4    *    _smn2v (4 pins)
                ------    ------
Total Inst:        12        12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18                                                    ** no similar net **
--------------------------------------------------------------------------------------------------------------
  2    Net 7                                                     ** no similar net **
--------------------------------------------------------------------------------------------------------------
  3    Net 6                                                     ** no similar net **
--------------------------------------------------------------------------------------------------------------
  4    Net 13                                                    ** no similar net **
--------------------------------------------------------------------------------------------------------------
  5    Net 2                                                     ** no similar net **
--------------------------------------------------------------------------------------------------------------
  6    Net 8                                                     ** no similar net **
--------------------------------------------------------------------------------------------------------------
  7    Net 1                                                     ** no similar net **
--------------------------------------------------------------------------------------------------------------
  8    Net 5                                                     ** no similar net **
--------------------------------------------------------------------------------------------------------------
  9    Net 3                                                     ** no similar net **
--------------------------------------------------------------------------------------------------------------
10    Net 4                                                     ** no similar net **
--------------------------------------------------------------------------------------------------------------
11    Net 9                                                     ** no similar net **
--------------------------------------------------------------------------------------------------------------
12    Net 11                                                    ** no similar net **
--------------------------------------------------------------------------------------------------------------
13    Net 10                                                    ** no similar net **
--------------------------------------------------------------------------------------------------------------
14    Net 16                                                    ** no similar net **
--------------------------------------------------------------------------------------------------------------
15    ** no similar net **                                      A1
--------------------------------------------------------------------------------------------------------------
16    ** no similar net **                                      A2
--------------------------------------------------------------------------------------------------------------
17    ** no similar net **                                      A3
--------------------------------------------------------------------------------------------------------------
18    ** no similar net **                                      A4
--------------------------------------------------------------------------------------------------------------
19    ** no similar net **                                      B1
--------------------------------------------------------------------------------------------------------------
20    ** no similar net **                                      B2
--------------------------------------------------------------------------------------------------------------
21    ** no similar net **                                      B3
--------------------------------------------------------------------------------------------------------------
22    ** no similar net **                                      B4
--------------------------------------------------------------------------------------------------------------
23    ** no similar net **                                      C1
--------------------------------------------------------------------------------------------------------------
24    ** no similar net **                                      C2
--------------------------------------------------------------------------------------------------------------
25    ** no similar net **                                      C3
--------------------------------------------------------------------------------------------------------------
26    ** no similar net **                                      C4
--------------------------------------------------------------------------------------------------------------
27    ** no similar net **                                      VDD
--------------------------------------------------------------------------------------------------------------
28    ** no similar net **                                      VSS

**************************************************************************************************************
                                   INCORRECT POR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29    ** missing port **                                        A1 on net: A1
30    ** missing port **                                        A2 on net: A2
31    ** missing port **                                        A3 on net: A3
32    ** missing port **                                        A4 on net: A4
33    ** missing port **                                        B1 on net: B1
34    ** missing port **                                        B2 on net: B2
35    ** missing port **                                        B3 on net: B3
36    ** missing port **                                        B4 on net: B4
37    ** missing port **                                        C1 on net: C1
38    ** missing port **                                        C2 on net: C2
39    ** missing port **                                        C3 on net: C3
40    ** missing port **                                        C4 on net: C4
41    ** missing port **                                        VDD on net: VDD
42    ** missing port **                                        VSS on net: VSS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43    (SMN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8/M0(3.580,30.815)  MN(NP)
         X12/M0(3.630,23.870)  MN(NP)
--------------------------------------------------------------------------------------------------------------
44    (SMN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9/M0(14.145,30.805)  MN(NP)
         X13/M0(14.130,23.870)  MN(NP)
--------------------------------------------------------------------------------------------------------------
45    (SMN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10/M0(24.525,30.805)  MN(NP)
         X14/M0(24.530,23.860)  MN(NP)
--------------------------------------------------------------------------------------------------------------
46    (SMN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11/M0(34.025,30.805)  MN(NP)
         X15/M0(34.090,23.840)  MN(NP)
--------------------------------------------------------------------------------------------------------------
47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n2v)
                                                                 Devices:
                                                                   MPM4  MN(NP)
                                                                   MPM0  MN(NP)
--------------------------------------------------------------------------------------------------------------
48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n2v)
                                                                 Devices:
                                                                   MPM5  MN(NP)
                                                                   MPM1  MN(NP)
--------------------------------------------------------------------------------------------------------------
49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n2v)
                                                                 Devices:
                                                                   MPM6  MN(NP)
                                                                   MPM2  MN(NP)
--------------------------------------------------------------------------------------------------------------
50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smn2v)
                                                                 Devices:
                                                                   MPM7  MN(NP)
                                                                   MPM3  MN(NP)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0          0            0           14
   Nets:                0          0           14           14
   Instances:           0          0            8            8    MN(NN)
                        0          0            4            0    SMN2
                        0          0            0            4    _smn2v
                  -------    -------    ---------    ---------
   Total Inst:          0          0           12           12

**************************************************************************************************************
                                  UNMATCHED OBJECTS
       LAYOUT                                                    SOURCE
**************************************************************************************************************
       X6/M0(32.120,5.550)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7/M0(37.205,5.550)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4/M0(21.290,14.345)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5/M0(26.380,14.345)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2/M0(9.095,5.550)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3/M0(14.185,5.550)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0/M0(2.640,14.595)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1/M0(7.725,14.595)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 unmatched instance **                                  MNM1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NM0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NM3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NM2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NM5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NM4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NM7  MN(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NM6  MN(NN)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线明明都画了,却显示都没有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版图pin加了?

网友:
把版图PIN按照电路PIN加上,在run lvs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两种可能:
1).cdl and layout 定义的管子类型不一样。SMN2---SMN2V.
2)layout 缺少层,没有识别到.cdl的管子。

网友:
Label都打上应该就过了,管子类型MP/MN都对的上
话说你怎么不用RVE来看结果呢
另外其他PIN可以先不打但是电源地至少得打上吧,否则可能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都无从下手甚至可能连LVS都跑不起来

网友:
估计pin都是打了的,只是用的层次不对

至于五楼说的两种可能都不存在

看report文件是个好习惯

网友:
先想办法把pin都认对了

网友(2022-04-08):
学习了, 谢谢楼上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