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multi-buffer,如何数字定制multi-buffer?

楼主(2019-05-06):
希望大神帮我讲解一下关于multi-buffer的知识,有相关资料更好。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一个集成的 mul_buffer, 一个buffer带几个buffer,一般在high fanout或者long net会用,做design的时候需要创建相应的lef,而且需要做一圈place blockage,否则会有DRC。

网友:
请问一下你在哪里看到了这样的单元,是在模拟电路里面还是数字电路里面

网友:
是不是delay cell?

网友:
2楼正解, 你可以理解为  一个buf推好几个并列的buf, 这些共同组成一个  驱动能力很强的 buf。    不过这个buf的结构, 在你用的时候跟正常的一样。  I/Z 两个pin。

网友(2024-05-11):
具体是怎么定制这类单元呢?使用PR工具摆放?还是其它工具来做?堆叠之后要怎么计算delay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