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识层问题

楼主(2019-05-06):
有没有特殊的标识层可以标识label最终是连到PAD上的,这样可以直接检查latchup ESD的问题,不用等到连完PAD再返回来修改版图了?
另外,一下像metal 除了常用的drawing pin,其他的像什么BSL BSD都是有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简单的问题,大家为什么不能问问实验室的师兄师姐呢。现在的eetop灌水的不行不行的
...

如果实验室的人知道我就不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TXT层作为lable。如果是多根线,打同一个label,label后面要加冒号。过LVS的时候要选择:的一个设置 ...

答非所问,不知道你连过顶层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非所问,不知道你连过顶层没有

1、跟你说了啊,你可以打label加冒号,用冒号连接。2、特殊的金属层,不清楚。
3、连过顶层,不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