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oc whole chip level多个用例怎么实现只编译一次,全部用例都能仿真?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楼主(2019-05-06):
在chip级验证上,不同的用例需要不同的force,或者例化不同的仿真模型,或者always块,而且存在接口复用。这种情况下能实现一次编译,然后选择不同用例直接simv吗?请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啊。

网友:
force可以,只要把所有force对应的处理编译出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本,再编译的时候加进去即可,但必须要单独执行过一次用例才可以,也就是用于回归,不用于用例第一次执行。用仿真工具的分步编译方式可以得到这样的文件。

网友A:
把所有用例全部编译进去,再通过仿真参数args进不同的分支,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用例全部编译进去,再通过仿真参数args进不同的分支,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

感谢回复。
我尝试过这样的方式,但是在分支中只能执行语句,而用例各自对应的alway块,接口复用,模块例化等如果都例化进去会互相干扰,只能放很多变量控制使能,造成用例很繁琐。

网友B:
通过plusargs可以实现诸如initial中不同分支的执行

网友:
如果不同用例需要例化的bfm module不同,那么想只编译一次就能包含所有用例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行的,module的实例是静态的,编译好了就不能改了,elaborate这个过程就是确立层次化连接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plusargs可以实现诸如initial中不同分支的执行

通过仿真参数能运行不同的分支,如果平台简单这样做挺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