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2sgdc工具的使用

楼主(2019-05-06):
我想使用spyglass工具,怎么把sdc文件转成sgdc文件?
是使用sdc2sgdc吗?语法是怎样的格式呢?
这个工具是spyglass具有的属性吗?
请指教,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9-6-6 16:45):
已解决

网友A:
$SPYGLASS_HOME/htmlhelp/index.html里面搜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YGLASS_HOME/htmlhelp/index.html里面搜关键字

你好 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目录呢?

网友B:
这个环境变量$SPYGLASS_HOME你设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环境变量$SPYGLASS_HOME你设置了么?

SPYGLASS_HOME目录下只有图片中的内容呢

网友C(2019-07-14):
老哥,我在set_option里面enable sdc to sgdc,然后怎么就能把sdc文件转成sgdc了呢?万分感谢!@厚娇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我在set_option里面enable sdc to sgdc,然后怎么就能把sdc文件转成sgdc了呢?万分感谢!@厚娇07 ...

set_option sdc2sgdc yessdc_data  -file  *.sdc   //加载sdc  注意要用绝对路径
然后在 run  sdc_setup  这个goal 就会产生sgd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_option sdc2sgdc yessdc_data  -file  *.sdc   //加载sdc  注意要用绝对路径
然后在 run  sdc_setup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