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中可以将某个信号置0的同时检测该信号是否是1吗

楼主(2019-05-06):
代码大致长这样: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arry) begin
        flag<=1;
    end
    else if(flag) begin
        flag<=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flag) begin
        A<=B+C;
    end
end

实现功能就是当flag是1 的时候把flag 置0,同时进行一次运算。这个在纯逻辑仿真的时候可以实现功能,但是如果进入到后端最后流片之后,加上电路延迟会不会出现flag置0先发生,导致A<=B+C永远只能检测到flag是0呢?

网友:
了解下时序分析吧

网友A:
在非阻塞加上#DLY,就可以解决你的困惑了。。

网友:
加上#DLY只是在仿真的时候生效,个人觉得,如果综合PR满足时序要求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说的后端考虑电路延时,其实也是STA的分析。

网友:
先if在else不会同时

网友:
如果发生了,说明你时序根本没过去啊

网友(2019-06-12):
if  else  是有先后顺序的,这句话不是随便定义的。
如果... 否则,怎么样....
无论仿真还是实际跑,都一样
所以不会出现。。

网友:
if else是有优先级的。先判断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非阻塞加上#DLY,就可以解决你的困惑了。。

非阻塞加#1不是个好东西,很多人对这个都没理解清楚。实际上synopsys是不建议加,设计中非阻塞大量加这玩意儿会大大降低仿真的benchmark,加这东西并没有改变非阻塞的仿真语义,只是让波形上看得方便而已。
synopsys公司的一篇优秀获奖论文对非阻塞加#1大加批判,写得非常好,建议谷歌搜索看看吧。

网友:
extra delay in non-blocking makes debugging much easier.
different simulators may outcome different result for the same non blocking code.
however, with extra delay, consistency is obtained.

网友: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