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初学求助

楼主(2019-05-06):
在Ubuntu系统上学习使用UVM+VCS的使用,VCS可以正常使用,但UVM中的例程无法跑通。
在../uvm.1.1a/examples/intergrated/ubus/examples下执行make -f Makefile.vcs就会提示语法错误,如下图
由于刚刚接触UVM的使用,不知道可能的问题在哪些方向?望高手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报错的位置有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位置有截图吗

有,这是UVM和VCS安装目录里的文件,没有修改。
在编译UVM中的ubus这个例子的时候,错误出在VCS安装目录中的uvm_pkg.sv文件
报错是说package那一行有语法错误,因此makefile中target无法完成编译,错误退出。
编译用的命令是vcs -full64 -ntb_opts uvm,已经试了网上提到的方法,无效

网友B:
你编译指令再加个 -sverilog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编译指令再加个 -sverilog 试试?

真的是哎,成功了,万分感谢。
看来得好好看看vcs命令的手册了,好多后置的参数都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