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尖峰电流下的金属走线宽度

楼主(2019-05-06):
请教一个问题:
在实际电路仿真中,经常会出现较大的尖峰电流,波形如图
问题是:在版图走线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这种尖峰电流来决定线宽。
一直都比较疑惑,流片过几次,没出过什么问题,但还是缺乏理论基础。

请大神出面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电流波形

电流波形

楼主:
当控制信号变化之后,会出现较大的尖峰电流。约300mA,还是挺大的。。。。。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工艺的design rule。
TSMC是有讲的,关于peak current有具体数值,duty cycle越小允许的电流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工艺的design rule。
TSMC是有讲的,关于peak current有具体数值,duty cycle越小允许的电流 ...

谢谢!

这个有看过,但从这个方面入手解决问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这个波形是放电的波形,只在下电的时候会有。所以,不存在duty cycle这种概念了。
那么,要计算rms电流值,所选取的时间长度应该怎么取?这里就没办法下手了。

另外有一个信息,这几个电容都是外接电容,是否可以考虑bonding wire的寄生电感,这个会限制电流?所以实际上电流并不会到达仿真的那么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有看过,但从这个方面入手解决问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rms电流也有rule的。
bonding电感大概1nH左右吧,一般做top仿真都要带上的,如果pulse很快是会有抑制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