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WLCSP封装,layout需要准备什么文件给封装厂?

楼主(2019-05-06):
WLCSP封装需要在wafer上再长PI,RDL和bumping,这几层都是要layout提供的,问题是我现在只有一个bumping的design rule,我要自己在tf文件里加上这几层,然后画出来给封装厂吗?还是需要封装厂提供tf文件和跑DRC的rule文件呢?求大神解释下layout要怎么做啊?

楼主:
突然发现发错位置了,怎么放到讨论区啊

网友A:
我們公司目前也有用wlcsp的封裝,我們的做法是自己在tf檔內定議那3道layer,先試畫一版,並將gds丟回去給封裝廠,讓封裝廠知道我們希望的畫法,最後封裝廠會再把最後畫完的gds丟回來給我們確認。
這是我們公司的做法,若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也請其他大大分享哦~感謝

楼主(2020-11-11):
引用 网友A:
我們公司目前也有用wlcsp的封裝,我們的做法是自己在tf檔內定議那3道layer,先試畫一版,並將gds丟回去給封 ...

项目刚刚结束,分享下我们的做法。和你说的一样,也是自己定义几层layer,分别表示RDL ,PI opening等,然后把上面的这几层gds给封装厂去设计。封装厂再反馈回来设计结果,检测OK后可以了。

网友(2025-06-25):
引用 楼主:
项目刚刚结束,分享下我们的做法。和你说的一样,也是自己定义几层layer,分别表示RDL ,PI opening等, ...

想了解一下,比如需要两层RDL走线以及两层RDL之间过孔和PI OPENING,那自己在tf文件中定义这四层layer,并在gds中完成RDL到植球PAD连接,最后只需要导出自己在tf文件定义四层layer给到封装厂即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