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解析国产ICMAX存储芯片eMMC和UFS的区别

楼主(2019-05-06):
UFS和eMMC是闪存(ROM)的两种规格,通常我们所说手机存储数据的地方,在断电的前提下还能够保存数据的储存器,是手机文件的唯一存储设备,他的大小主要是影响手机数据存储得多还是少,读写速度可以左右加载速度的快和慢。目前市面上主流的闪存规格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MMC制定的eMMC;另外一种是UFS,是一种基于UNIX文件系统的简称,要了解eMMC和UFS两种闪存之间的区别,我们首先要弄懂的就是什么是闪存。

图片来自网络 仅供参考( 侵删)

什么是闪存?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部手机内存是64GB的”之类的说法,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闪存和内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学计算机学科的同学一定知道,内存(RAM)又被称为随机存储器,指的是一种易失性存储介质,具备通电可存储,断电数据丢失的特性。因为其读取速率都很高,所以就被用来存放CPU需要调用的数据。

而闪存指的则是只读存储器,属于一种非易失性介质,存放在ROM当中的数据可以被永久存储,并不会受到通断电的困扰。简单来理解就是,闪存负责存储我们日常下载的音乐、视频等数据,内存则是在应用执行时,作为应用数据的临时存放处。例如手机内存4GB+64GB,其中64GB就是闪存,即我们今天要讨论的eMMC和UFS所属范畴。

eMMC和UFS之间的区别

在外观与功能上面,UFS与eMMC没有明显的差异,对于eMMC实际上就是将Flash存储器和控制芯片封装到了一起,eMMC的起源要比UFS更早,早在2011年,Plam Pre等手机产品就已经用上eMMC了。

而随着UFS2.0实现量产以及手机处理器逐渐加入对UFS2.0的支持,主流的旗舰手机都开始转投UFS2.0闪存,而今年,UFS2.1也开始出现在一众的旗舰手机当中,成了一种新的潮流。之前UFS在市场一直没有被大规模使用,原因是UFS1.0相较于eMMC并没有实质上的优势,而如今的UFS2.0,理论带宽已经可以达到1.5GB/s,理论上比eMMC5.1的两倍还要快。

如果把UFS2.0和eMMC5.1比作车道的话,eMMC就是单向车道,车辆只能朝一个方向行驶,逆向车辆必须等待正在行驶的车辆全部跑完才能上路。而UFS不仅是双向车道,道路的宽度也比eMMC宽不止一倍,这样带来的效率提升可想而知。

UFS2.0和2.1之间有何不同?

实际上,UFS2.0拥有两种版本,一种是HS-G2,即我们常说的UFS 2.0,其理论带宽可以达到5.8Gbps,也就是超过了740MB/s,而另一种就是近年开始出现在市面上的HS-G3,可以称为UFS 2.1,即我们指的UFS2.1,理论贷款高达11.6Gbps,也就是1.5GB/s左右。因此,UFS2.0设备和UFS2.1设备之间的读写速度会显露出明显得差距。

除了这些,UFS HS-G3还新增了目标设备的多个启动器、UPIU的CMD优先级、使用写缓冲区SCSI CMD的FFU(现场固件更新)、在块大小方面的数据计数(在UPIU字段中更新)等方面的支持。虽然还没达到换代的标准,但进步已然不小。

不同闪存对体验究竟有没有影响?

谈到体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eMMC5.1、UFS2.0、UFS2.1三者实际使用时的速度。一般来说,eMMC5.1的速度会在200MB/s左右,UFS2.0则可以达到500MB/s左右,而UFS2.1的速度更是高达700+MB/s。单从数值上看,eMMC5.1和UFS2.1之间相差2倍之多。

对于手机来说,闪存会影响应用安装,文件存储,但对应用打开速度没多大影响,eMMC 5.1都被UFS 2.1吊打。在手机性能需求越来越高的年代,UFS闪存确实比eMMC闪存更适合用在高端手机上。

目前来说,人直观地感觉,ufs和emmc似乎是没多大差异,那是因为普通app基本小于100M,但当安装游戏之类大的,就会有大的感受,并且文件传输速度是有大的差异。实际上eMMC并不差,虽然被UFS暴虐,但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大多数U盘的读写速度快多了,加上价格等因素考虑,eMMC仍是现在市场上最主流的应用存储选择,应该说至少还能用4年。

网友A:
小白问个问题,不是说闪存是rom么,怎么那两张图上还能写入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个问题,不是说闪存是rom么,怎么那两张图上还能写入数据啊?

闪存是一种电子式可清除程序化只读存储器的形式,允许在操作中被多次擦或写的存储器。这种科技主要用于一般性数据存储,以及在计算机与其他数字产品间交换传输数据,如存储卡和U盘。
内存(Memory)也被称为内存储器主存储器,其作用是用于暂时存放CPU中的运算数据,以及与硬盘外部存储器交换的数据。只要计算机在运行中,CPU就会把需要运算的数据调到内存中进行运算,当运算完成后CPU再将结果传送出来,内存的运行也决定了计算机的稳定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存是一种电子式可清除程序化只读存储器的形式,允许在操作中被多次擦或写的存储器。这种科技主要用于一 ...

Emmc  flash  + controller 可靠度也很高但 , SSD会需多颗 flashchip ,. 所以 SSD 类都比较快速, UFS 就多颗并 . 至于 SSD可能更快速
SSD 早期 pcie 后有 m2   前身为Next Generation Form Factor (NGFF),是计算机内部扩充卡及相关连接器规范。其采用了全新的物理布局和连接器,将取代PCI Express Mini及与PCIExpress Mini 相容的mSATA标准   M.2接口最多可提供PCI Express x4的带宽。
NVMe AHCI 是一种储存装置传输控制标准,因此可以应用在不同连接器标准上,常见的应用就是计算机的储存装置硬盘,现在的硬盘型态可分为固态硬盘与传统马达式硬盘,与计算机连接的接口普遍有 SATAM.2PCIe三种,AHCI一般是使用在SATA接口的硬盘上,NVMe常见的是架构在 PCIe接口的 SSD上,选购时可以注意一下规格支持的传输协议是 AHCI还是 NVMe
NVMe,与 AHCIAdvanced HostController Interface)进阶主机控制器接口的功能相同,但是 NVMe是具有优化与高性能的可扩展的主机控制器接口
==

Flash 一般是当 ROM 用, 要写 flash有分低压5v  or 高压12v , 要做高压可用 chargepump , 还分 Nor or Nana type . 还有 flash取代以前 EPROM(用UV) , 一次都一整块 block , 如果 EEPROM1bit  1bit 跟 flash一大区不同, flash一开始 data=ffh. 写入后变0 ,如果高温漏电会数据不见. 所以 flash有耐用问度. 很多 MCUflash  <80度 . 太高温会掉资料 . NVM 还有其它 feRAM or 其它, 但flash   用最多. 一般DRAM工艺跟logic不同. Flash工艺 跟logic比较能合.虽然VTH会有小差异但, 内建 flashMCU 可以. 反看内建 DRAM 很麻烦. 所以 embeddedDRAM工艺少见.   还有 flash晶格可靠度跟使用寿命有关系, 早期或便宜FLASH都当 MCUMTP rom 使用, 比 otp 好  但不能写太多次, 后来PROCESS 成熟才能当 百万次 read/writeflash . 不过现在 flash SLC-> mlc -> tlc -> QLC ,  QLC 的 1bit =2^4 . 一个bit 当4 ,所以容量大, 但电路设计难做 , 简单说分 16level 易出错  就 errorrate 很高 . flash 还有写寿命, mlc tlc变差. 但是  1G => 16G ,  因为变大, 所以被写到机会变低. 寿命还好 , 好的 flashcontroller 会规画  就算坏掉, 也可避免使用, 有些厂就 512G flash 如YIELD不好. 干脆改 256G 用. 否则报废太浪费..

网友B(2024-05-13):
不错的Flash介绍。 未来看上去Nand + Controller 的 eMMC 会被新的UFS 读写同步所取代; Nand 应用多个堆在一起,PCIe, NVMe 将代替传统的SATA,实现高速传输.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Flash介绍。 未来看上去Nand + Controller 的 eMMC 会被新的UFS 读写同步所取代; Nand 应用多个堆在 ...

应用场景不用,emmc可能市场会逐步萎缩,但是取代的可能性还是不大,可能需要时间会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