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T管子的用法,电路设计时Vov,Vds取值

楼主(2019-05-06):
请问LVT管子在高速模拟电路中有应用吗?还是只用在数字电路。。目前用130nm工艺,输入差分对下面加一个电流源,采用最短的管子(阈值接近0.5V),输入差分对共模电平Vgs+Vdsat就已经大于0.8V了,电压裕度就不够了。。。
请教一下大家具体设计时过驱动电压,vds的大概取值。谢谢

网友:
输入对哪要那么高的vdsat,100mV了不得了,一般都压在亚阈值区。。。

楼主:
想做个快速的比较器,所以gm/id取了10,就这么大了。。。

网友A:
那可以考虑low vt的管子,只是漏电大点。

网友B:
可以用LVT的管子啊,漏电,你可以仿,也没那么大。不过高速的比较器有高速比较器的结构,还是再看看吧

网友C:
对速度有要求的话,lvt其实很合适。
lvt的缺点在于静态的leakage要大不少,但是对很多高性能的系统而言,并不在乎这个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速度有要求的话,lvt其实很合适。
lvt的缺点在于静态的leakage要大不少,但是对很多高性能的系统而言,并 ...

好的,谢谢指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考虑low vt的管子,只是漏电大点。

好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LVT的管子啊,漏电,你可以仿,也没那么大。不过高速的比较器有高速比较器的结构,还是再看看吧 ...

现在用了lvt

网友(2019-08-01):
楼主比较器要求是多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