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C时间常数的直观应用

楼主(2019-05-06):
如图,由于某些原因扰动,netA 电压波形如下变化。那么我不想让B点的最小值低于0.4V,即2us处那个点。那么电路用哪个好?怎么确定相关RC时间常数?
我本以为RC大于2us即可,但仿真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错在哪里了?。。。有没有一套严格的计算顺序,解决类似问题啊?或者已知netA波形某点电压和时间关系,可直接看出得到RC值。

楼主:
是不是负脉冲的滤除,要用CRC啊??

网友A:
RC>2us?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和电路的,没有任何道理啊。

我是这样考虑的,本质上是有电路从netA抽电,而上面只有2uA和一点寄生电容?,因此要稳压,需要用有源或无源电路提供电流。

无源电路,1个电容就行,不需要将A和B隔开,dV=dQ/C
如果觉得电容太大再考虑将A和B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2us?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和电路的,没有任何道理啊。

我是这样考虑的,本质上是有电路从netA抽电,而 ...

靠自身节点,电容太大了,要nf级,所以才隔离处理了。我想了一下,仿照阶跃响应,确定目标电压后,取了5倍RC时间,满足了要求(99%)。可能是凑巧吧,还没有深入想为什么?仿真通过就放弃了,算是spice monky了。。
按照流程,我觉得要建模各段波形函数,求出傅里叶级数,将前几项系数相加,达到目标电压附近,将后续导致系数和小于目标电压的频率全部滤掉。但又嫌麻烦,没有弄。。不知道方法对不对。

有前辈告诉我讲,脉宽对应一个基频,取基频的10倍频,作为截止频率,即取fT=2πRC,但仿真结果显示,达不到目的。想一想看,先一个10倍频,又除了个2π,RC缩小太多,不合理。我觉得fT附近,只是幅值减小到原来0.707,并且得按基频看,不能取10倍频,但我不敢反驳,怕前辈不高兴。。。

网友(2025-11-17):
用一套严格的计算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