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逻辑综合时候怎么保留hierarchy,不让工具给flatten了

楼主(2019-05-06):
比如说一个模块下有几个子模块,如下wd_top模块下有两个子模块wd_apb,watchdog
wd_top.v
       wd_apb.v
       watchdog.v

在用DC逻辑综合的时候生成的网表的hierarchy只有顶层,没有子模块的,
我想看看每个模块生成什么样网表,又不想单个去综合
查了一下说工具给ungroup或者flatten了,
用了下面几个命令也不好用,有那个大哥知道怎么搞吗?

#remove_attribute [current_design ] flatten
#remove_attribute [current_design ] ungroup
#set_ungroup [current_design] false

set_flatten false -design [get_designs $DESIGN ]

hierarchy只有顶层,没有子模块的

hierarchy只有顶层,没有子模块的

楼主:
大哥谁会给看一下:)

网友A:
查查手册 在代码里加类似“*keep*”之类的约束

网友:
这个在DC里默认是keep hierarchy的。
你可以看看你的compile/compile_ultra指令时,有没有带"ungroup"/“-no_autoungroup”等选项。
建议先man compile / man compile_ultra

回答完,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前端/FPGA设计深度入门课。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

网友B:
set_flatten false
set_structure true
compile_ultra -no_autoun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手册 在代码里加类似“*keep*”之类的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flatten false
set_structure true
compile_ultra -no_autoungroup

网友:
可与贴出来你dc约束那一块的code。这样才能看到为什么被自动ungroup或者flatten了,正常是不应该的,工具只会你写什么就综合什么。还有就是例化关系是否出错了。再一个看看你代码中define的一些参数是否在综合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记得这个也会让综合工具自动把模块给丢弃。

网友(2019-08-29):
ungroup -all -flatten
或者
compile_ultra不带no_autoungroup这个选项

网友:
mark 一下 dc hierarchy相关

网友(2024-12-19):
set_ungroup [get_designs *]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