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测试波形上升沿出现异常

楼主(2019-05-06):
如图PLL测试时时钟上升沿出现回勾,想请问一下有经验的前辈,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网友A:
有做阻抗匹配嗎

网友B:
这是多高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做阻抗匹配嗎

  没做阻抗匹配捏,  难道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多高的频率?

250MHz的,频率锁定都挺稳的,就是在这个波形中间点处出现了异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0MHz的,频率锁定都挺稳的,就是在这个波形中间点处出现了异常

250MHz不做匹配应该也是可以测试的吧?我测试的时候都没有做匹配,两三百MHz下,不过我的幅度都很小,因为我的测试buffer驱动能力都很弱
你这个幅度怎么这么大都到2.5V了。

网友C:
没有经验,猜测可能(1)阻抗匹配问题,但这里是单端信号,而且是弦波,应该不会有影响?
(2)与其余模块共电源或地,比如弦波转方波电路,方波边沿会抽电,让电源地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MHz不做匹配应该也是可以测试的吧?我测试的时候都没有做匹配,两三百MHz下,不过我的幅度都很小,因 ...

我的这个里面驱动BUFFER挺强的,所以幅值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经验,猜测可能(1)阻抗匹配问题,但这里是单端信号,而且是弦波,应该不会有影响?
(2)与其余模块 ...

谢谢您的分析,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第二条原因,我的PLL里,确实存在您第二条说的共电源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