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并行回归的吗?

楼主(2019-05-07):
有什么办法可以并行回归的吗?
用例比较多,串着来速度太慢,手工分批太麻烦也不好维护,后门提交方式又不靠谱。

网友A:
每个用例建立自己的仿真中间文件的文件夹,然后用脚本建立子线程,并行回归。

网友:
LSF中的b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用例建立自己的仿真中间文件的文件夹,然后用脚本建立子线程,并行回归。 ...

我也这么想,以前貌似也见到有这么搞的,可是具体方法不太会,能详细说说吗,能提供个demo就更好了,多谢!

楼主:
对,那是后台的调度管理,可惜我们暂时木有用上lsf,谢了。

网友A:
我用过perl建立子线程,把用例分成几个线程应该难度不是很大。让每个线程在各自文件夹中单独运行各自对应的用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perl建立子线程,把用例分成几个线程应该难度不是很大。让每个线程在各自文件夹中单独运行各自对应的 ...

能否给一下perl的简单例程看一下

网友B:
也许你可以考虑使用perl的Parallel::ForkManag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可以考虑使用perl的Parallel::ForkManager

对的,类似的还有thread线程管理模块。

网友C:
如果你不打算用脚本语言得话,那么systemverilog本身就可以支持并行调用:
fork
   $system(“  ”);
   $system (“ ”);
join_none  // or join ,join_any
wait_for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不打算用脚本语言得话,那么systemverilog本身就可以支持并行调用:
fork
   $system(“  ”);

这个思路倒是不错,可以试试,多谢!

网友(2019-07-09):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perl建立子线程,把用例分成几个线程应该难度不是很大。让每个线程在各自文件夹中单独运行各自对应的 ...

这样的话工作目录还得用脚本自动对应copy一个吗,然后case分的线程是自动去case的目录中自动调用吗,为什么感觉听起来,和手动弄没差多少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工作目录还得用脚本自动对应copy一个吗,然后case分的线程是自动去case的目录中自动调用吗,为什 ...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不同case对应不同文件夹,放中间变量不是挺容易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