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层次化删除指点的版图元素

楼主(2019-05-07):
如何层次化删除指定的版图层元素,求大神指教

网友:
如果单纯处理GDS的话可以使用calibre drv或者在stream out或者stream in的时候使用mapping file将不要的layer过滤掉
如果是在library中操作的话可以使用shift+s→any shape→current to bottom将需要删除的layer replace成dummy layer,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属于pcell的layer无法操作

楼主:
谢谢分享,用的第一种方法,已经搞定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