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ump 波形,vcs运行到0ns不再向前跑

楼主(2019-05-07):
各位大佬,一旦我设置了dump波形(fsdb, vpd),case就跑到0ns再也不向前走了。去掉波形dump,case能正常跑。vcs和verdi都是用的2018,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版本是2014,
vcd波形的话,在设置之前还加了 一段
initial
   begin
       $vcdpluson;
  end
initial
  begin
     $dumpfile (*.vcd);
     $dumpvars(*,*);
  end
fsdb 波形可以直接: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 $fsdbDumpvars (); end
还有可能是你的vcs 命令。。
然后还有可能是你写的stop时间。。vcs上是调用 finish,
initial
   #XXX   $finish;
首答。。。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注意,后来就解决了

网友:
看看你如何使用dump波形函数的,另外再看看log里面是不是有和dump相关的错误阻塞了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版本是2014,
vcd波形的话,在设置之前还加了 一段
initial

谢谢,换个小模块就能dump波形了。后面我换了vcs版本,也就可以了。也可能是coverage 打开了,导致的问题。

网友:
错误收集+1,哈哈哈,不好意思没有帮上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