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位

楼主(2019-05-07):
如何判断电路图中的电位,对于不同的电位,Latout方面需要做什么处理?

网友(2022-01-10):
一般都会标清楚的,不理解的直接问电路,画版图还是要和电路那边多交流。注意一点就是不同电位的阱不要挨着,要留有足够的间距。

网友(2024-12-24):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