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TE测试机台,memorybist以及ATPGfail点debug,help me,谢谢

楼主(2019-05-07):
memory fail log 如图
图示中,测试机台抓取fail的cycles,在test pattern中61642cycles中机台fail日志抓取13cycles fail点,这种fail机理是什么呢,可能出现的环节是什么?设计pattern、晶圆制造、封装和测试机台环境哪些会导致这样的fail日志呢?

ATPG fail log如图
图示中,在test pattern中32179362cycles中机台fail日志抓取7cycles fail点,这种fail机理是什么呢,可能出现的环节是什么?设计pattern、晶圆制造、封装和测试机台环境哪些会导致这样的fail日志呢?

有查atpg原理,我的理解是作为DFT的一种,主要检测芯片内部logic 门结构的物理制造缺陷之类,那么如果出现fail那是不是就代表芯片内部逻辑有缺陷,若是那好几千万行的pattern cycles犹豫逻辑错误会出现的fail应该是成区出现的吗?什么情况会出现fail之后几行,甚至是只有一行cycle的情况?

来个人帮帮我,谢谢了,我的理解可能全部错误,望大神给我理一理,蛮急的,在线等

网友:
IC测试失效的问题分析要先定性,再定量。对于量产来说,只有一定规模出现的fail才有分析的价值,偶发性的fail没有分析价值。出现了这种fail,先要看占多大比例,假如百分之十pass,基本说明pattern设计问题不大,可能是时序问题(当然,这里的百分比是乱说的);假如百分之十fail,那就可能是制造问题,这个需要具体分析。封装问题更多的是体现在电气特性上面,逻辑上出问题的概率较小,这种可能性可以放到最后考虑。测试机台的影响则更容易分批次出现,最后体现在测试良率的波动上。

网友(2022-07-27):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遇到类似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bist fail,一般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2022-10-11):
memory bist 测试一般是IC设计时会留一些ram自动测试的电路。同过IC不同的通信接口配置reg。下发bist启动指令。一般测试结果可以写在reg中或者通过GPIO的不同翻转状态来表示自测结果是FAIL还是PASS。这个抓取的pattern。0,1,代表机台下发驱动信号。 H,L代表抓取IC(GPIO)输出的状态来得到,mbist自测试结果。如果用IC内部时钟要注意算出测结束时间。

网友:
这种肯定先看波形,排除margina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