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示工艺

楼主(2019-05-07):
大家知道,如何在CIW界面工具栏显示某种工艺??

关联工艺

关联工艺

网友A:
您好,
这个菜单由工艺自带的skill脚本添加到CIW的菜单栏中,您只需要打开一个调用该PDK的cell,或任何其他会调用这个PDK的操作,就会启动这个skill脚本,从而显示出这个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这个菜单由工艺自带的skill脚本添加到CIW的菜单栏中,您只需要打开一个调用该PDK的cell,或任何其他 ...

你好,我建立一个schematic,调用工艺库里的cell,CIW窗口没有出现这个工艺的菜单,我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CIW

CIW

2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这个菜单由工艺自带的skill脚本添加到CIW的菜单栏中,您只需要打开一个调用该PDK的cell,或任何其他 ...

老板说,可以在.cdsinit文件中装载一个文件,就可以显示了,我不知道转载什么文件!

网友A:
您好,
先表示同情,俗话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答题要答完,您这老板只告诉了您方向,以为您就可以走下去了,殊不知您相比他缺少了好多基础知识呢。
您老板说的装载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指的是PDK提供的一个脚本文件。

1,菜单功能是foundry提供的skill脚本完成的;
    (1)有的PDK具有自动加载脚本功能,所以才能用我的说法,只要触发PDK,PDK就会自动加载skill文件;
    (2)有的PDK虽然提供了脚本,但是不具备自动加载功能,需要我们手动加载,这就是您现在遇到的情况了;
2,foundry会提供使用这个脚本的说明文档的,但很多公司中的版图人员,并不能很方便获得这些文档;
    (1)最好参考文档;
    (2)如果无法获得说明文档,最好还是问用过这个PDK的人,比如,您的老板……
3,只能凭经验自我探索的话:
    (1)寻找这个脚本文件的位置:一般来说,这个脚本是放在工艺库的目录中的,后缀为.il或者.ile;也有的PDK会有单独目录存放skill脚本,您现在的工艺应该就是。
    比如我当前在用的工艺库中有如下文件,其中椭圆中标示的就是脚本文件,名称上也显而易见,libinit.il是一个初始化文件。        如果我的CIW中没有出现菜单的话,我只需要在CIW中输入 load "/.../libinit.il" 。
    【顺便数了一下,我好像还不认识后缀为.ckt的文件,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2)好像,您已经能确认脚本文件了呢
    (3)在CIW中,使用load函数,将脚本文件装载(加载/load……)到内存中。
    (4)在CIW中load,重启virtuos后,需要重新load,而如果把这条load语句写到.cdsinit(virtuoso软件的初始配置文件)中的,那么virtuoso每次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执行这条语句了,省得每次手动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先表示同情,俗话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答题要答完,您这老板只告诉了您方向,以为您就可以走 ...

非常感谢大佬能那么仔细认真的回复,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谢谢谢谢谢谢!!!
但我按照你的方法进入工艺库,把出现的四个.il文件全部装在在.cdsinit中,重启icfb,发现CIW还是没有出现和本工艺相关的菜单。

我是不是理解错了你的意思?还有大神可以加我qq吗?我的qq:1375770724

网友B:
并不是每个工艺都有这个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每个工艺都有这个菜单。

我查看这个工艺给的pdk,有些pdf文件中CIW截图是有这个菜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佬能那么仔细认真的回复,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谢谢谢谢谢谢!!!
但我按照你的方 ...

您好,
是这样,从图片中看,相关脚本已经加载了,都显示加载成功了;只是最后几行出现了错误信息。
那么现在情况变了,您面对的是一个debug问题,您一没有拿到PDK的使用文档,二没有得到同事的准确指导,在自己欠缺基础知识的情况下,不适合花费巨大时间和精力,在debug上乱撞,强行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是痛苦和不理智的。
请询问您的老板,或其他同事!这是最最方便的途径,并不是所有技术问题都需要直接面对。
【您找到的四个脚本文件,不需要全部load,只需要libInit.il就够了】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A:
您好,
是这样,从图片中看,相关脚本已经加载了,都显示加载成功了;只是最后几行出现了错误信息。
那么 ...

客观、公正、耐心,您的回答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