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小白做的calibre qrc流程

楼主(2019-05-07):
最近搞了个calibre qrc流程,都怪自己太笨,查了好久才整出来。英语太烂,觉得难死了,然并卵。

网友A(2019-06-20):
您好,请问一下,QRC是不是要配置啊,还是只是calibre的一个功能而已,我根据命令启动不了Q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一下,QRC是不是要配置啊,还是只是calibre的一个功能而已,我根据命令启动不了QRC ...

是要配置啊,和calibre一样的插件工具。

网友:
你这个是CCI流程吧,建议下载一下SMIC工艺的相关文档,会有相关流程指导,基础流程比较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配置啊,和calibre一样的插件工具。

您好 QRC已经配置好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 在运行QRC时有一个QRCtech.lib 那个应该选哪种类型的 我选公司提供的qrctech.lib提示语法错误,选其他的有提示不是technology file 默认是assura_tech。lib 但是那个也不行

网友B:
QRC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QRC已经配置好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 在运行QRC时有一个QRCtech.lib 那个应该选哪种类型的 我选公司提供 ...

这个tech.lib是fab给的啊,我用的这个是technology.def,.def结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RC是干嘛的?

后抽寄生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ech.lib是fab给的啊,我用的这个是technology.def,.def结尾的,

好了 现在我寄生提出来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反标  在schematic里面能看到电容 但是电阻全是NA,难道要去提出来的版图里面一个一个看吗

网友(2019-09-23):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QRC所用到的lvs网表是不是得pvs lvs生成的,如果用calibre lvs生成的网表能否运行

网友(2022-03-26):
想问一下在PDK下发下了有CCI和QCI两种模式的文件,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24-03-27):
引用 楼主:
后抽寄生用的

寄生参数提出成功后,怎么后仿呢?

网友:
我也有疑惑,我是用StarRC抽.spf,之后该怎么看到后仿的性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