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8bit,20M转换速率的AD的功耗

楼主(2019-05-07):
请问各位大侠,用28nm工艺,做一个8bit的20M转换速率的AD,功耗大概有多大。
或者说哪里能找到有类似的资料?

网友:
SAR ADC吧,功耗大约1mA。

网友:
SAR AD,不包括VREF产生电路的话以及时钟产生及buffer电路,自举开关+比较器+电容阵+逻辑=20u以内是可以做的。论文的话,你可以知网搜一下,有没有相关的硕士论文。发表的比较好的论文,一般不会做的速度这么低。

网友:
8bit 20M做20uA以内还是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