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MOS的栅极电流问题

楼主(2019-05-07):
在cadence仿真结果中:
电流源流出的电流(A点)是80uA,但是流进去DMOS栅极的电流(B点)是11uA,这不符合KCL方程呀!?这是因为DMOS的栅极电流的模型是不是和CMOS的栅极电流模型有什么不一样吗?求大佬解答、不吝赐教。

网友:
为什么要在gate接电流源啊。。。

网友A:
是电流源么?如果是电压源还情有可原,瞬时是会通过近似绝缘的栅泄漏很小的电流,80uA用于B点电压建立,11uA无非就是栅极板漏电了而已。如果是电流源,没见过这么仿真的。。。栅就是电容的一个极板,这么对着近似绝缘的极板强行充电,你在乎B点电压的感受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流源么?如果是电压源还情有可原,瞬时是会通过近似绝缘的栅泄漏很小的电流,80uA用于B点电压建立,11u ...

是电流源,我就是想利用这个方法测量栅极的等效电容,根据公式I/(dVgs/dt)=C  求得等效栅极电容C,但是上述那两个点的电流一直不相等,想不明白是哪里漏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流源,我就是想利用这个方法测量栅极的等效电容,根据公式I/(dVgs/dt)=C  求得等效栅极电容C,但是上 ...

你用个电流镜给gate充电就行了,用理想的isource容易出错误的结果。

网友:
直接DC仿真,然后看参数就知道电容了,不需要这样子啊
或者加一个AC source,看一下AC特性,你这个仿真方法有问题啊

网友:
hspice  cap

use  LX19   LX18 ...

or captab option

楼主(2019-06-21):
回复一下各位,是GF180库本身的model的问题

网友B:
model有问题的话,顶多就是电流不准,现在这同一根线流入和流出的电流不一样,解释不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l有问题的话,顶多就是电流不准,现在这同一根线流入和流出的电流不一样,解释不通呀 ...

确实我知道这个回答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就感觉是一个bug一样。但是在联系GF的技术支持人员之后,他们给出的结论就是使用的model有问题,我确实也难以理解。另外我在想DMOS是不是model比较奇怪。anyway,这个问题仍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