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以下的工艺相比于大尺寸工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9-05-08):
28nm以下的工艺相比于大尺寸工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不是一样的就应该接一起嘛?

网友:
看前面有人说过20nm以下的问题:
1. DPT
2. LVT,HVT的cell摆放时不能单独摆放,周围要有几个相同阈值的cell

网友:
参考fab给的reference flow

网友:
poly方向固定,core不能随便旋转

网友(2019-06-11):
塞 FAB TCD CELL
單獨推力放的buffer 左右要塞Filler Welltap
可以的話 用APR TOOL 塞metal density  28nm以下 影響大
chip poly方向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