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B端有电流

楼主(2019-05-08):
仿真的时候,发现B端有很大电流,电压如图所示,用的是5V的管子,最终上面的MOS管B端会有5nA的电流,为什么?

楼主:
红色的数字表示模拟之后的结果

楼主:
求助 求助

网友A:
漏端 PN结高压下有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端 PN结高压下有漏电流

5V 的反偏电压就能有5nA的漏流? 5nA的漏流不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