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多阈值的版图怎么画?就是一个电路图中包含常规阈值、高阈值和低阈值的管子

楼主(2019-05-08):
多阈值电路的版图面积会增加吗?

网友A:
您好,
这要看具体工艺,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层次实现多个阈值的,不同的实现层次对版图面积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比如:
通过阈值注入的话,针对有源区,对面积影响不大;
通过不同的阱来调节,阱的间距会大一些,对面积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
……

网友B:
如果高 低压那类, 是不同 oxide 方式.. rule.
如果说都低压  , 包含常规阈值、高阈值和低阈值的管子 , 那不太可能  ,
不同 Vth. 一般都  选一种 .
除非  FAB 能.  会用 mask分开做,

但有些特殊 shuttlebus  MPW , 会一片WAFER ,    CMOS   BCD  UHV 都可.  但, 会分开曝, 分开不同 waf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这要看具体工艺,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层次实现多个阈值的,不同的实现层次对版图面积的影响是不一样 ...

您好,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设计的是一个低压SRAM,工作在亚阈值或近阈值附近,工艺是40nm或者65nm,涉及到版图的绘制,这种情况需要怎么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高 低压那类, 是不同 oxide 方式..照 rule. 如果说都低压  , 包含常规阈值、高阈值和低阈值的管子 , 那 ...

您好,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设计的是一个低压SRAM,工作在亚阈值或近阈值附近,工艺是40nm或者65nm,涉及到版图的绘制,之前阅读过的相关设计的论文,也有多阈值的设计,里面的版图看起来与普通的版图没有区别,但是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按照常规的版图规则来画呢,还是要怎么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设计的是一个低压SRAM,工作在亚阈值或近阈值附近,工艺是40nm或者65nm,涉及 ...

工作在亚阈值附近是电路设计的内容,和你版图怎么画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设计的是一个低压SRAM,工作在亚阈值或近阈值附近,工艺是40nm或者65nm,涉及 ...

您好,
请阅读工艺的设计手册,了解工艺规则,了解器件和电学特性,进行工艺特性评估和成本评估……
重点搞清楚不同阈值的器件之间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阅读工艺的设计手册,了解工艺规则,了解器件和电学特性,进行工艺特性评估和成本评估……
重点 ...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SRAM  用来 pull_up   跟一般MOS好像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