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lways里最多可以@几个边沿敏感条件?

楼主(2019-05-08):
有人说,里面不超过2个边沿,有这个限制吗?

我仿真的时候,可以加多于2个边沿。

QUARTUS ii 可以加多于2个边沿不报变压错误,但是结果不对。
如果边沿少于2个,结果正确。

没查到这方面的资料?论坛里哪位有经验,帮我解答解答,多谢?

或者always还有一些别的限制?

网友:
把代码贴上来看看。是不是写的不对

网友A:
不是几个的问题,是要能map到实际的基本cell。
1:写1个edge, 基本就是clock,用同步复位寄存器;
2:写2个edge,一个clk,一个复位(0)或置位(1)。用异步复位寄存器;
3:写3个edge,一个clk,一个复位,一个置位。用同时带有异步置位/复位的寄存器(这个用的很少,ASIC可以有对应的基本cell);

回答完,推荐一个数字IC/fpga设计深度入门课: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2.html

网友:
标准写法推荐设计中最多两个沿触发,语法本身是支持的,仿真没有问题,但考虑底层的单元(FPGA/ASIC)均不建议这样写,这样会导致综合映射出问题!

楼主:
整理一下我的代码和测试结果:测试条件如下:quartus ii 12.0. CPLD/5M570系列,clk时钟40MHz。 count_r为 9位宽。

count_r[5]无输出。输出错误。

 count_r[5]无输出。输出错误。

count_r[5]输出9.2MHz左右信号。输出错误。 (和1的区别在于注释掉portBTRIP_r<=1;语句) ...

count_r[5]输出9.2MHz左右信号。输出错误。 (和1的区别在于注释掉portBTRIP_r<=1;语句) ...

3. count_r[5]输出0.625MHz左右信号。输出正确。(注释掉always中的部分判断条件) ... ...

3. count_r[5]输出0.625MHz左右信号。输出正确。(注释掉always中的部分判断条件)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几个的问题,是要能map到实际的基本cell。
1:写1个edge, 基本就是clock,用同步复位寄存器;
2:写2个 ...

感谢回答

网友:
语言本身的限制是没有的,但是作为一门描述性语言,必须要依托于硬件cell本身,所以还是有限制的。除非什么时候能够设计出这样的cell。

网友:
语言本身的限制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