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生成的symbol如何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 原理图上?

楼主(2019-05-08):
ADS生成的symbol如何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 原理图上?

网友A:
没看懂,请说的明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请说的明白一些

ADS生成的symbol是否可以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的原理图上?如果可以,怎么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ADS生成的symbol是否可以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的原理图上?如果可以,怎么导?
...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把PDK导入到ADS里面的呢?

网友:
反了吧,virtuoso生成的symbol可以通过dynamic link导入到ADS里面去

网友(2021-03-18):
反了吧。应该是virtuoso到ad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