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技巧!贴片功率电感好坏如何测量?

楼主(2019-05-08):
  贴片功率电感好与坏如何检测呢?一种有效地方法很重要!

  接下来岑科实业工程师为大家讲解以下几个要点?

  一、贴片功率电感如何定义的呢?

  贴片功率电感是闭合回路的一种属性。当贴片电感的线圈通过电流后,贴片电感在线圈中形成磁场感应,感应磁场又会产生感应电流来抵制通过线圈中的电流。贴片电感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是在通过非稳恒电流时产生变化的磁场,而这个磁场又会反过来影响电流,贴片电感在电源回路中串如电感,电感对直流是直通的,对高频脉冲是高阻的,所以起到通直流阻交流脉冲的作用。

  电阻用来控制电路中的电流,电容用来隔直流通交流,电感用来阻高频通低频的,另一方面电容和电感都是储能元件,所以在电路中还有滤波作用。贴片电感在电路中具有阻止交流电通过而让直流电顺利通过的特性。电感的特性是通直流、阻交流,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电感器在电路中经常和电容一起工作

  电感线圈有阻止交流电路中电流变化的特性。电感线圈有与力学中的惯性相类似的特性,在电学上取名为"自感应",贴片电感在低频时,电感一般呈现电感特性,既只起蓄能,滤高频的特性,但在高频时,它的阻抗特性表现的很明显。有耗能发热,感性效应降低等现象。不同的电感的高频特性都不一样。

贴片电感

贴片电感

  二、贴片电感如何测试好与坏呢?

  1、首先我们需要在贴片电感上面做出标注。做标注的方法一共有两种,一种是直标法,另一种是色标法。直标法:在电感线圈的外壳上直接用数字和文字标出电感线圈的电感量,允许误差及最大工作电流等主要参数;色标法:即用色环表示电感量,单位为mH,第一二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倍率,第四位为误差。

  2、接着我们需要一台万能表。将万能表打到蜂鸣二级管档,把表笔放在两端,观察万用表的读数。正常的贴片电感的读数应该为零,若万用表的读数偏大或无穷大则表示贴片电感已经损坏。对于电感线圈匝数较多,线径较细的线圈数读数会达到几十或者十几百,通常情况下线圈的直流电阻只有几欧姆。损坏还表现为发烫或电感磁环明显损坏,若电感线圈不是很严重损坏,而又无法确定时,可用电感表测量其电感量或用替换法来判断。

  三、贴片功率电感在日常使用中的建议:

  1、铁心与绕线容易因温升效果产生感量变化,需注意其本体温度必须在使用规格范围内。

  2、绕线在电流通过后容易形成电磁场。所以应注意电感器之间彼此的距离,可以绕线组互成直角,减少相互间之感应量。

  以上就是贴片电感属性_贴片电感如何测试好坏,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贴片功率电感起到什么作用呢?请参考并阅读:岑科电感 http://www.cenkersz.com/tpd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