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ATLPLL核报错

楼主(2019-05-08):
验证IC时用了quartus 13.0自带的ip核,ATLPLL,其他的参数都没改,关闭了复位信号和锁定信号,只设置了输出为56MHz,调用modelsim仿真报错: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pll_test_run_msim_rtl_verilog.do PAUSED at line 42

我后来单独写了一个简单的代码,只调用了pll核,依旧报错
module pll_test(
               osc_in,
                                        osc_clk
                                        );

    input       osc_in;
         output      osc_clk;

         pll        pll_inst (
        .inclk0 ( osc_in ),
        .c0 ( osc_clk )
        );

endmodule

//----------------------------------------

module test;

    reg osc_in;
         wire osc_clk;

         parameter osc_period = 500/100.0;

         always # osc_period  osc_in = ~osc_in;

         initial begin
         osc_in = 1'b0;
         #10000000;
         end

         pll_test u1 (
                     .osc_in ( osc_in ),
                                         .osc_clk( osc_clk)
                                         );

endmodule

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我验证IC时修改了rom和ram,调用这两个核时能正常仿真,但是pll就是不行

楼主:
我的FPGA是Cyclone IV E,其中有个警告是
Critical Warning (332012):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pll_test.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是不是我缺少了这个.sdc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FPGA是Cyclone IV E,其中有个警告是
Critical Warning (332012):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 ...

与sdc没关系,应该是FPGA的器件库你没有编译,需要将FPGA对应的这个库编译下;详细建议百度quartus ip 核仿真,编译后加入到工程一起仿真就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宏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sdc没关系,应该是FPGA的器件库你没有编译,需要将FPGA对应的这个库编译下;详细建议百度quartus ip 核 ...

pll.qip在工程里,一起点的编译,难道还需要什么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ll.qip在工程里,一起点的编译,难道还需要什么操作吗?

这样不行的,qip文件quartus认你pll,modelsim不认你的PLL,不想编译库也可以直接通过quartus启动modelsim,具体设置如下:

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