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工艺库里面的器件设计一个D触发器啊?

楼主(2019-05-08):
如何用工艺库里面的器件设计一个D触发器啊?

网友A:
。。。。。。。。。。。。
先去看看普通D触发器的结构,对比下优缺点,根据你的要求,选择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先去看看普通D触发器的结构,对比下优缺点,根据你的要求,选择合适的。 ...

普通的不就是PMOS和NMOS连在一起吗?可是达不到效果,怎么设计,有具体的电路图吗?在网上只有普通的一个PMOS和一个NMOS连起来的,唉

网友B:
达不到效果是什么意思?你的D触发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网友A:
传输门的,TSPC都可以啊。先进工艺可以做到10G,基本的要求应该都能满足。查查知网上面的中文论文,应该就够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不到效果是什么意思?你的D触发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只是实现基本功能,在上升沿到来的时候输入如果是低电平,输出就要是低电平,输入是高电平,输出就要是高电平;我用pmos和nmos设计了反相器和传输门,然后再将反相器和传输门搭在一起做了一个D触发器,结果仿真波形就是在上升沿到来的时候,输出就是错误的,你看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门的,TSPC都可以啊。先进工艺可以做到10G,基本的要求应该都能满足。查查知网上面的中文论文,应该就 ...

只是实现基本功能,在上升沿到来的时候输入如果是低电平,输出就要是低电平,输入是高电平,输出就要是高电平;我用模拟器件pmos和nmos设计了反相器和传输门,然后再将反相器和传输门搭在一起做了一个D触发器,结果仿真波形就是在上升沿到来的时候,输出就是错误的,你看看图

网友A:
我就用的这样的结构啊,是可以产生功能的,是不是你两个CLKP,CLKN因为产生的方式有延迟,导致传输门失效。你可以用一路CLK,加两个反相器产生CLKP,一个反相器一个buffer做CLKN。试一下。

网友:
看结构没有什么问题,排查一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锁不住还是无法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这样的结构啊,是可以产生功能的,是不是你两个CLKP,CLKN因为产生的方式有延迟,导致传输门失效。 ...

我为什么看不懂啊,可不可以加个微信还是qq,我qq11410925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这样的结构啊,是可以产生功能的,是不是你两个CLKP,CLKN因为产生的方式有延迟,导致传输门失效。 ...

我是这样的,clk经过一个反相器产生一个传输门的控制信号,再接一个反相器产生传输门的另一个控制信号;你是不是把控制传输门的信号叫做clkp和clkn,意思是叫我把这两个信号分开来产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实现基本功能,在上升沿到来的时候输入如果是低电平,输出就要是低电平,输入是高电平,输出就要是高 ...

D-FF ..的都需 set up time , hold time .. 一般 D(data)   clock不会同时.

另外问 TSPC 动态 大家用多?

现在standard cell  还使用CMOS ,  domino logic  or TSPC  logic , 学生时看过  , 但来业界. 动态gate 有 timing问题. 加上 APRtiming, 很多standard cell 还staticCMOS logic gate .

   high speedanalog 或许用 dynamic logic gate comparator ..但数字管合成有使用 TSPCcel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这样的结构啊,是可以产生功能的,是不是你两个CLKP,CLKN因为产生的方式有延迟,导致传输门失效。 ...

请问你做的是瞬态仿真还是直流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这样的结构啊,是可以产生功能的,是不是你两个CLKP,CLKN因为产生的方式有延迟,导致传输门失效。 ...

我按你说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我在做的时候只是把反相器和传输门连在了一起,没有考虑时延的问题,但是用了你的方法还是不行,你做的是瞬态仿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你说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我在做的时候只是把反相器和传输门连在了一起,没有考虑时延的问题,但是 ...

对的,是瞬态仿真。你CLK和D不要同步,再仿真瞬态看一眼?可能建立时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