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 如何抑制电源噪声干扰输出信号

楼主(2019-05-08):
请教各位大牛,问题如下:IO含pre_drv 上拉下拉管子,一般size都比较大(造成寄生电容大,比如100fF),如果loading比较小(比如100fF)此时电源上有任何波动,输出端口都有50%的耦合。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设计,才能有效的抑制电源噪声(IO输出抖动小于10%)?

楼主:
自己顶!求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A:
pre_drv 管子可以做成多级,依次打开,开关管做死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_drv 管子可以做成多级,依次打开,开关管做死区控制

请问多级依次打开如何提高PSRR,能不能麻烦详细介绍一下。
小弟设计的IO-PAD里pre-drv管子尺寸不是很大的功率管,因此不需要死区控制。
我仿真的结果是VDD to IO 的P_drv CDS寄生100fF, 加上loading 100fF, 才导致50% 的电源噪声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