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A如何描述一个已有的公式

楼主(2019-05-09):
大家好,我是初学VerilogA,我想实现一个产生一定波形的电源symbal,产生这种波形的公式我也已经查到了,想请教一下怎么用VerilogA讲公式描述出来,谢谢前辈。
(公式是:Vt=A*Vp*(1-e^(-t/0.533) )*e^(-t/9.788)  cos⁡(ω*t*〖10〗^(-6) )
                          ω=2*π*〖10〗^5
                            A=1.59
                             VP=200    )

网友A:
没有做过算法的处理,但是我觉得不外乎乘法器的调用,cordic的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算法的处理,但是我觉得不外乎乘法器的调用,cordic的调用

您好,我没有调用乘法器,就只是将公式描述出来,可以生成symbal,但是我将这个symbal调入电路里面仿真的时候,仿真结果不对,显示结果一直是0的一条直线。麻烦您看这个描述是不正确呢,谢谢你。

module d(P,N);
input P;
electrical P;
output N;
electrical N;

real t;
analog begin
      V(P,N)<+1.59*200*(1-exp(t/0.533))*exp(-t/9.788)*cos(0.2*`M_PI*t);
end
endmodule

楼主:
感谢你 ,我试一下嘞

楼主:
你好,公式的波形应该是这样 (下面,用matlab验证过的),我加入电路里面仿真出来是这样(上面),两个结果不一致。你能帮我看下哪里需要调试吗?

楼主:
你好,公式的波形应该是这样 (下面第二幅图,用matlab验证过的),我加入电路里面仿真出来是这样(下面第一幅图),两个结果不一致。你能帮我看下哪里需要调试吗?最下面第三幅图是我的电路测试图。谢谢你

楼主:
你好,我这实现不了我要的结果,能否帮我看一下嘞,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公式的波形应该是这样 (下面第二幅图,用matlab验证过的),我加入电路里面仿真出来是这样(下面第 ...

老哥 你两个图的时间刻度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