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二极管连接形式的PMOS,在图中的作用???

楼主(2019-05-09):
输入电源20V,输出为5V的regulator ,请问图中的MP1,MP2的作用???

网友:
看着像是次级保护

网友:
做clamp的吧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高压应用吧,然后中间两个MOS是起到clamp电压的作用。MP1和MP2两个二极管链接,在正常工作中不会导通。有两个作用:第一;天线效应的保护,保护高压mos的gate。 第二:在工作中避免高压mos的gate电压低于source电压太多,起到一个clamp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