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verage怎么写在sequence中

楼主(2019-05-09):
coverage怎么写在sequence中,大家有什么例子贴上来看看吗

网友A:
sequence也是一个class,和基本的写法一致,没什么特别的吧。

网友B:
和基本的写法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quence也是一个class,和基本的写法一致,没什么特别的吧。

使用uvm_subscriber来传递吗,还是直接把coverage写在sequence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基本的写法一致

使用uvm_subscriber来传递吗,还是直接把coverage写在sequence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