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waveview】输出电压的幅值和相位显示异常

楼主(2019-05-09):
如图,用 waveview 导入波形图,显示的结果很奇怪,网表里面只有两句:

.ac        dec        2        1K        100MEG
.probe        ac        vm(vout)        vp(vout)

直流工作点检查了一下都是正确的,但是和 spectre 的显示结果不一样...
是 waveview 设置问题吗?
还是说是网表写错了?

x轴和y轴的单位都很奇怪,vp居然能去到K级别...

完全摸不着头脑只能来这里求助大家了,论坛里关于波形显示好像没什么教程,一般比较多的都是spice的语法和网表

网友A:
每十倍频才2两个点,明显分辨率不足。
“.ac dec 100 1k 10MEG”

楼主(2019-06-21):
引用 网友A:
每十倍频才2两个点,明显分辨率不足。
“.ac dec 100 1k 10MEG”

还真的是。。没想到是这么明显的错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