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ps命令,部分端点无波形输出,如何解决?

楼主(2019-05-09):
大家好,系统:Redhat6.4 软件:IC617 我在仿真的时候由于电路比较大,所以使用了+aps命令,但是使用此指令后,有一部分端点的波形却没有输出(下图里面的是B<7:1>没有波形);不使用+aps波形输出则正常。B<7:1>我设置的是vdc一直为0(第三张是原理图)。在另外一个SRAM的设计中,使用+aps过后,导致位单元的位线BL\BLB没有输出,位线BL\BLB不是和电源直接相连的。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