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encounter 中手动去除元件

楼主(2019-05-09):
芯片有一个clock 管脚,属性为 inout, 当芯片作为Master 运行时,  芯片内部的时钟模块产生一个时钟, 该时钟一方面通过clock  管脚送到芯片外, 另一方面还驱动芯片内部模块A。
内部时钟模块的时钟出口(也是inout)设计成三态Buffer,在以Master 运行时,三态 buffer是导通的。以slave运行时,三态buffer关断, 以免与外部进来的时钟冲突。
当芯片作为Slave 运行时, 外部时钟通过clock管脚传入内部,驱动芯片内部模块A。 此时,内部时钟模块由于三态Buffer关断,不起作用。
该设计在RTL仿真和DC 综合后仿真都没有问题, 不管是Master 还是Slave 都正确。 但是在用encounter 加入时钟树后,做post-PR仿真,Master 时仿真是对的, 但Slave 时时钟信号就变成红线(未知)了。 查了半天, 发现时钟模块的三态buffer后面由于时钟树综合又多了一个正常的buffer。 该buffer的加入在master时没有问题, 但slave状态时,该buffer的输出端会与外部导入的时钟冲突。
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大概有两个方法:
1)        使时钟树综合时不产生该buffer, 试了几下,没成功。
2)        手动去除该buffer
我试着用encounter interactive CEO 去掉这个buffer, 但出现“can’t delete because it is fixed” 不知还有没其它办法能去除一个元件,并且能相应修改placement & route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多天了,恳请各位大牛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个是设计的问题,不是后端的问题,clock的inout管脚已经可以避免内外时钟冲突了,内部时钟模块就不要做三态buffer了。不要把内部时钟直接接到模块A。芯片内部模块A的时钟直接来自于clock管脚,不管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觉得设计可能有问题。 但如果内部时钟没有三态buffer, slave时不就和外部时钟冲突了吗

楼主:
理解了, 非常感谢 moonforest.

网友:
鼠标选择要删除的cell,按deleted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