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跟随器的补偿,有点分析不太懂?

楼主(2019-05-09):
射随电路

射随电路

我分析如图高阻抗点在A、B、C三点,补偿通过M5管子米勒补偿,补偿A点,使A点做主极点。奇怪的是从仿真看C、B两点的极点位置特别靠后,在40Mhz,为啥会这样?

楼主:
仔细看了看貌似这个电路是有两个负反馈环路,第一个反馈很明显就是out和输出接一起形成反馈。当把out和第二极输出断开后,发现B点抬高delta V,M6电流增加,从而导致流过M2的电流减少,从而使B点减小,这个从B到M6到M3到M2到B的环路为第二个负反馈环路。第二个负反馈使B点的阻抗衰减了很多,所以整个电路的高阻点就省A,C了。然后通过米勒补偿将两极点分开,不知分析是否有道理,求大神快来解释解释。

楼主:
木有人吗?

网友A:
能把图的出处分享一下吗?想学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图的出处分享一下吗?想学一下,谢谢

一篇论文里的,论文没讲这个电路,只是用了这个电路。

楼主:
大神快来回复

网友B:
你分析的有道理。
只是这个电路,和一般的two-stage amplifier比较,有什么好处?你拿它做buffer,哪一方面的performance提高?

楼主(2019-06-25):
引用 网友B:
你分析的有道理。
只是这个电路,和一般的two-stage amplifier比较,有什么好处?你拿它做buffer,哪一方面 ...

该电路的等效gm比较大,补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