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中ADE变量的定义方法疑问

楼主(2019-05-09):
比如想要仿真mos管转移特性的时候,我想用Vds作为变量,应当如何设置呢?我想用calculator的op导出Vds的表达式后再代回variables design中去定义变量,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啊,求各位大神教教我,搞了一整天没明白

网友A:
复制一遍vds的表达式就行了啊。
不太明白“再代回variables design中去定义变量”是想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一遍vds的表达式就行了啊。
不太明白“再代回variables design中去定义变量”是想做什么?

请问Vds表达式是从calculator中导出的吗?我试过了,但是总是提示我说参数未定义。。

网友:
Calculator中选择vt ,选中drain端和source端,做差。在ADE窗口中选择Outputs    Get Expression 命名为Vd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