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读出的数据有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5-09):
如图。写进去了一些数据,然后把它读出来,刚开始读出来的都是对的,但是读到倒数第2个数据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然后后面再进行新的读写时,有些地方的数据就有些不对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其他信号我看了,也没什么问题,如图,最后应该是7e7e7e7e7......,7f7f7f7f7f.......,但是现在读出来不知道为什么7e不见了,出现了一个5f5f5f........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这问得太抽象了,八成是别的master对这个ddr有写操作,或者之前就初始化在里面的

网友:
地址给对了吗?检查下时序

网友:
读的不对,一般都是写的不对。

楼主:
问题已解决,确实是给的数据对应到app_wdf_rdy&app_wr_en的那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