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不出来啊,怎么用pmos和nmos做一个边沿D触发器,只需实现简单D触发器功能

楼主(2019-05-09):
我用PMOS和NMOS设计了反向器和传输门,然后把他们搭在一下做边沿D触发器,可是为什么仿真结果就是错的,反相器和传输门通过仿真都能用,把他们搭在一起就不能实现边沿D触发器,这是为什么?????????????/????????????????????我天

网友A:
1, 检查4个传输门上clock极性
2, D和clk怎么能同频同相? setup time和hold time在哪里?
3, 另一个仿DFF的方法: QN接到D上,构成除2电路,分析Clk-Q delay,分析setup/hold time

网友:
D和clk不能同时翻转,容易误检测,插一个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检查4个传输门上clock极性
2, D和clk怎么能同频同相? setup time和hold time在哪里?
3, 另一个仿DF ...

你好,可以加个好友咨询一下吗?

网友:
可以设计一个TSPC结构的触发器,方便简单

网友(2019-12-19):
D和CLK同频同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