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看门狗计时器寄存器变量保存问题?

楼主(2019-05-10):
条件:quartus ii 12.0. CPLD/5M570系列,clk时钟40MHz。 count_r为18位宽。踢狗周期2.5ms左右。

信号说明:i_dogOff 为看门狗禁用。i_wdog !=1 为踢狗信号。 BACT_r为看门狗输出,故障时持续低电平。

问题现象:
注释//count_r<=WDG; 看门狗不能正常够做。
不注释count_r<=WDG;,看门狗正常工作。

按照我的理解,当计数器if(count_r>=WDG) 为真,count_r不会进入else 自加了。所以这条语句应该可以省略啊。

而且,如果看门狗及时踢狗的话,也进入不了if(count_r>=WDG) 语句。

但是实测确实不能注释该语句,一直理解不了。

示波器信号说明:黄色 为踢狗, 浅蓝色和紫色为count_r [13:12], 深蓝色为BACT_r.

示波器突然会出现count_r异常。

网友:
时序OK吗?

楼主:
现在还不会时序分析,刚入手学verilo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会时序分析,刚入手学verilog!

具体不是太理解,光从字面上看,那条语句确实可以注释。建议你可以从时序上看看,报下时序看看有无违例,另外关注一下有无异步处理,if(***)中信号是否因为异步而产生毛刺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是太理解,光从字面上看,那条语句确实可以注释。建议你可以从时序上看看,报下时序看看有无违例, ...

恩,多谢建议!

网友B:
楼主,初学没关系,但你方法不对啊,不应该是通过FPGA来测试代码是否正确,应该先rtl仿真过,功能问题必须通过rtl仿真解决,也是最快速简便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初学没关系,但你方法不对啊,不应该是通过FPGA来测试代码是否正确,应该先rtl仿真过,功能问题必须 ...

你说的RTL仿真应该是modelsim之类的方法吧,已经仿过了,由于modelsim一般就仿真几个周期(有限时间),没有问题,工作正常。

从示波器波形,确实异常前,踢狗是正常的,只是会突然出现踢狗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
不说功能,只从结构上来说,CPLD器件,工作时钟40M,代码MUX结构有点深,如4楼所说,看看时序有没有违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RTL仿真应该是modelsim之类的方法吧,已经仿过了,由于modelsim一般就仿真几个周期(有限时间), ...

怎么可能只仿真几个周期? 是你没掌握吧?要多久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只仿真几个周期? 是你没掌握吧?要多久都可以。

不说软件支持,是说你不可能仿个几分钟吧?

网友:
确实用FPGA去检测有点看不准确,还是前仿,可以试着在输出那里加点延迟,让取值边沿错开,再看看有没有问题,问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前仿波形图看的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