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yout 的sealring 介绍

楼主(2019-05-10):
一,什么是sealring
       sealring 是围在芯片最外面,保护芯片的一道城墙,主要由diff contact  via metal 等组成
二,sealring的画法
       sealring 一般有环状的diff 和环状的metal  contact  via 组成,也是芯片中唯一把via  contact 画成非方块的地方,一般sealring 距离scribe line 5um  sealring 宽度6um,sealring 距离芯片内部layout 7um,共18um,但对于不同制成,这几个数据可以调整。
三, sealring 的作用
      1,防止芯片在切割的时候受到机械损伤
      2,sealring 接地,屏蔽芯片外的干扰
      3,放置潮气从切割侧面侵入芯片内部
      4,泄静电,泄掉切割产生的静电
      5,平衡芯片应力
四,sealring 接法
       sealring 一般接gnd 或者悬空,最常用的是接gnd,但一般没有特殊要求的话,用高层金属直接接到gnd   pin 上。

网友:
感谢分享,想请教一下作用里面的第四项“泄放切割产生的静电”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具体是如何将静电泄放掉的呢,是将切割产生的局部静电均匀泄放到sub上吗?